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急急急!!!LQ-300K打印头拆解问题!

楼主(2011-07-04):
最近发现打印出来横向缺线,于是抽空把打印头查下来,将出针孔浸在酒精里空打,做清洗处理。
装回后,发现还是有缺针现象。
于是索性把打印头拆开检查,但是没有发现断针。
可是打印头拆开容易,装针就麻烦了,记不住哪个针对应哪个孔了!
有没有哪个高手能提供一下300k打印头的针位排序啊?
LQ-300K的头应该是单层的,针的长短应该都一样把?
拆解
问题

网友:
單層針孔順序相鄰,雙層針才有交錯,沒斷針,打印缺劃大都是線圈問題,有時量阻值與正常一樣,量不出來,修這先用測針軟件找出有問題的針,檢查沒斷針就線圈問題,不必全拆即能判斷,前題確定排線沒問題,主板驅動管壞機會少,驅動管壞一般打印頭線圈也會燒壞

网友:
哇 这么复杂的。很像汽车的配件。

网友:
呵呵 我看让我拼有可能拼出来 具体还不确定...我看还是换一个吧....估计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拆,那估计安装上它,要好长时间了,,

网友:
拆成这样,还能
整回去吗

网友:
1,3,5,7,9,11在一排 2,4 ,6,8,10,12在一排

网友:
百度里应该有的是教程。楼主去搜就行了。
缺线,起码要查有没有断针短针的,驱动管是否正常。

网友:
那里有人这样拆法的,拆成这样装回去都困难,你应该首先用打印头检测器,打印一份检测表看看有没有断针,然后再根据位置换

网友:
有个笨办法,把其他的针从下面反向穿上去,最后一根从剩下的那个孔穿下,再把之前的一根取下正向穿下,依次这样。注意别穿弯了。

网友:
老实的买个吧,二手80.00保证效果,第一次拆成这样你不可能正确的装回去的。

网友:
你有没换针呀 有的针磨损了太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