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雷击了

楼主(2011-07-04):
显示器让雷击了,不开机,请问怎么修

网友:
先检测电源部分看是否有输出啊。

网友:
测屏有没有坏 ,如果没坏再具体到哪个部件出问题了。然后别人才会给你解决方案

网友:
修电源呀,,,

网友:
换个电源上面的大电容试试,电源板上有没有烧的痕迹 ?

网友:
看看 有没有 烧的痕迹啊 ,再看看 有没有输出电压  一步步的查

网友:
肯定是电源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