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成呼吸状态,黑屏

楼主(2011-07-04):
联想套机的液晶显示器出现故障,故障时电源指示灯呈呼吸状态,亮两秒息一秒,能感觉到屏幕背光的变化,黑屏时屏幕无显示内容。使劲拍打显示器后面,一般都能解除故障。拆机经反复查找逐一敲打无法找到故障元件,在指示灯变化的同时,用万用表能检测到12V和5V电压的明显变化,熄灭指示灯时电压很小。请哪位老大指点一下啊!感谢不尽!附电源板和主板图一张。

网友(点评):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哈哈  昨天刚修一台     我的故是保护  直接去保护了     量了下电压12正常    直接搞定 (PS 不过好多杂牌就不能直接去保护的   我返修怕了  )

网友:
去保护估计用不了多久的,看你说的情况,应该查一下灯管或接头。

网友:
检查按键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从电源开始查,,,

网友:
欠压保护了

网友:
使劲拍打显示器后面,一般都能解除故障  一般都是虚焊了

网友:
查查那里电压不正常

网友:
多半是高压电路接触不良,加焊高压电路两对三极管和两个变压器,两个对称的电容等。

网友:
这种修的多 电源板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2011-08-18):
稳压电路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这显示器12V都不稳,有俩个原因,1电源问题带负荷能力不强.2负载问题有电容漏电或其它原因,把电源电压拉低了.一部部的查吧.

网友:
拍下能好,先易后难,先加焊。

网友:
是虚焊了吧  使劲拍打显示器后面,一般都能解除故障

网友:
虚焊是大家的鉴定结果   那你就要使劲查了 看看印制板有没有断线了

网友(2011-09-17):
电源的故障率可能大一些

网友:
变压器有问题吧,是不是虚了

网友:
先断开电源所有负载,然后加假负载看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正常那你就得外接个灯管实验灯管是否有毛病了。

网友:
先排除虚焊,再换灯管,应该是这两者的问题。

网友:
看图片滤波电容有问题吧,查查有没有虚焊。液晶显示器也敢使劲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