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07-04):
一块MSI MS-7143 VEO-V 的板子,CPURST#始终只有0.2V,割线之后,发现是NB把CPURST#拉低,测PLTRST#正常为高电平。PCIRST#有跳变(诊断卡上灯有跳)。全板电压正常。怀疑是NB坏了,轻易不想到桥。兄弟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别的原因造成这种现象,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的话,就干掉吧

网友:
我有两块MSI 915PL NEO-V的主板 也是无CPU复位 北桥的工作条件也都满足 没时间整呢 想过换南桥 LZ修好后 别忘记告诉我一下

网友(点评):
这破板子我修了两天,最后查到是时钟的PCICLK0有问题,阻值也正常,把时钟芯片的第七脚挑起来CPURST出来的,正常跑码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pci时钟0V,还有时钟第七脚跟CPUrest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明天去试试  你也太强大了 PCI时钟有问题 那PCI的设备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