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开机五声报警求助了

楼主(2011-07-04):
接修一台IBM R60I 的机器 开机 滴 滴滴滴滴 五声报警 ,不知道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点评):
内存换过的 肯定不是内存的问题了 把内存插到上面的槽子不会报警

网友:
好像我以前修过一台X61 是安全芯片的问题。。。  你插内存插上面肯定不行 好像这种机器不能单插上面内存开机。。

网友:
这机器显卡虚焊多,而且有黑胶,但显卡报警是1长两短,你却形容的1长4短不确定了

网友:
楼上的眼神真好

网友:
先刷一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再说吧

网友:
电流上到哪了,还有跳变。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电流上到0.57 左右 有跳变

网友:
前两天遇到一台R61的 报警声是:滴 滴滴滴 滴滴滴 加焊北桥好的.
说实在的笔记本也就BGA故障最多,只要你做BGA很稳定的话,加焊下无所谓。

网友:
感觉像是没有找到内存啊  你插到下面那个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