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澳利尔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1-07-04):
      今天帮朋友修一台“澳利尔”220GS显示器,(因为我外出有事,朋友拿别人修过。)拆看一看,电源高压一体板被焊得面目全非,于是就换上了一块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显示器指示灯很暗,(灯管都是好的)按开机键点不亮屏,测试各点电压,12V和5V都正常,但就是点不亮,想请教各位老师,是不是电源一体板的功率太低,带不起啊!还是驱动板有局部短路的问题!

网友:
我也求解

网友:
测下驱动板上的3.3V  1.8V是否正常

网友:
功率应该都够的吧,一般应该是其他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看看高压板是高电平启动还是低电平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