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DV3000的问题

楼主(2011-07-04):
我有台惠普DV3000的本本,按下开机键后黑屏。请教大伙是什么问题,郁闷中……

网友:
这个是典型故障,,百度搜:HP显卡门

网友:
 是其GPU内部的粘合材料在热胀冷缩的时候,伸缩比不同其他材料.于是GPU在每经过一次冷热交替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松动,产生种种故障,最终报废。这个缺陷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GF8400,GF8600全系列都有。   NVIDIA针对此问题曾发布过新的驱动软件,以通过驱使系统风扇提前运行以降低显示芯片散热压力,控制GPU核心温度变化过快来实现保护笔记本,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

网友(2011-10-19):
同意上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