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诊断卡代码“F”

楼主(2011-07-04):
开机诊断卡代码“F”  是什么问题?
CPU会发热 , 主板应该有运转吧。

网友:
应该从哪里查起

网友:
CPU没过,检查CPU三大条件吧

网友:
換新的CPU去也是這樣

网友:
检查CPU 电路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下看

网友A:
用手摸摸北桥看看有温度吧,

网友B:
是开机就是FF没有动,还是跑了1圈了

网友:
先换CPU,再测全板供电 时钟 复位  打FSB   PCI    ISA  阻抗,用手压CPU座子,北桥,再不行就干北桥  南桥

网友:
不跑U,先查查CPU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2012-04-10):
看cpu应该是cpu

网友(2013-05-29):
我最近遇到好几块板是,开机诊断代码是F,但是风扇转。屏幕黑的。都好像主板坏了。也就按主板坏的处理。换板了。想请教大家。把这几块板修好。问题在那不知道,也许以后有无数的板会是这样问题。所以还是想搞明白,我QQ642214334高者大师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开机就是FF没有动,还是跑了1圈了

开机就是F不动。

网友(2013-10-20):
七彩虹G41D3主板测试卡显示F?????急急急

网友(2015-10-21):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摸北桥看看有温度吧,

这么喜欢幂幂?

网友:
处理cpu作座

网友:
同求,怎么检测CPU三大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