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PCG-5K2T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1-07-04):
手上一个索尼PCG-5K2T笔记本,本来是开机黑屏带有横着的跳动亮线,初步判断是显卡故障,ATI的显卡打有红胶,做了BGA加焊后,完蛋了上电到0.9开始掉电,不知道为什么,请教修掉电的高手帮忙我们解释下吧,能告诉我到哪一步掉电也好啊,是一步一步掉的跟上电的跳变一样,不是一下没了的,掉电到待机电流后是可以触发的,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显卡被你汗瞎了,测一下显卡是不是短了,如果短了在摘下来看一下,实在不行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唉,我也感觉是显卡链球了,重做试试吧,不知道同事们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没

网友:
加焊,温度凉了后,先不要上电,测一下显卡有没有连珠短路,确保没有连珠再上电,否则的话显卡肯定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