吱吱响,不能带负载

楼主(2011-07-04):
型号:迅驰380BT
故障:电源有吱吱响声,不能带负载只要一带负载过几秒就停了
解决方法:换了对管的两个50V10微法的电容问题就全部解决
解决方法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多大意义的维修贴

网友:
楼主传个图了

网友:
要说明什么电源,那一种就好了

网友:
就是。搞个图啥

网友:
这么简单呀,用图说明多好

网友:
楼主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 对pc电源熟悉的人都明白

网友:
这还用图干吗?功率管加速电容,这个都找不到,该去翻书了

网友:
常遇见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嫩子搞,现在听了还是找没见路,有图就好了。

网友:
我是看明白了,嘿嘿,是主开关管附近的2个小电容,感觉没必要传图了吧

网友:
还有的是Tl494电源脚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
真是简单明了呀

网友:
楼主是个痛快人,言简意赅啊

网友:
多谢楼主..这个简单明了 我一看就了然啦...

网友:
把驱动管前面的二级管全换了

网友:
徒弟问师傅这个电源怎么 办 师傅说 换了那个电容就行
结果徒弟修好了

网友:
吱吱响,不是初级的2.2UF到10uf电容的问题,就是推动三极管的问题!再不然就是整流管烧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