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

楼主(2011-07-04):
跑3F,IO AD线一一直一个波形闪10秒左右就没了,请问大家是哪问题

网友A:
内存没读 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读 完。。

这情况是北桥吗

网友(点评):
是北桥问题 你可以先换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是北桥吗

先刷BIOS资料吧

网友(点评):
是哦 BIOS 也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资料吧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压一下桥开机看看

网友A:
查下时钟这些。。。那建议做个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时钟这些。。。那建议做个北桥。

时钟没问题,北桥换了

网友(点评):
换了还不行 打过AD先阻值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时钟这些。。。那建议做个北桥。

还是不行,网卡我也摘了

网友C:
楼主 那些 电压都具备了没有啊     缺电压也会这样哦

网友C:
哦 记起来 了      东芝机器认主槽    你内存换个槽试试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上的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 记起来 了      东芝机器认主槽    你内存换个槽试试

那个槽子我还真没试,现在插不插内存诊断卡都是跑3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那些 电压都具备了没有啊     缺电压也会这样哦

是北桥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北桥的电压吗?

是说各电感电压正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槽子我还真没试,现在插不插内存诊断卡都是跑3F

那是内存还没有工作   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
内存还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