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960和GM965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1-07-04):
GL960和GM965可以替换吗?

网友:
一般可以代换,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A:
主板带显卡的话    GL960不能代GM965         主板不带显卡的话  他们可以代换

网友:
GM965 可以代GL960    反之不行  GL960  廉价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带显卡的话    GL960不能代GM965         主板不带显卡的话  他们可以代换

呵呵  刚换上去好了  外接...内接闪来闪去的   汗......重做

网友(点评):
恩。。再接再厉

网友:
继续努力.希望你成功

网友:
终于OK了  唉...做这个桥没劲.....

网友B:
LZ是把960换成965还是把965换成9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把960换成965还是把965换成960?

好像不可以...上面说不可以。我也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