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S220 触电

楼主(2011-07-04):
相机坏了,拆下来,碰到主板,触电触的我很疼,小小的相机也像ATX电源一样有余电?

网友A:
请问楼主是触到你那里啊   像皮比较薄的地方是敏感点  正常的

网友(点评):
触的手指头上的皮

网友:
一般相机都有闪光灯。给闪光灯提供工作电压的是一个高压电容!多为300V~330V。楼主一定是接触到了这个电容或是与之相关的线路。下次拆的时候要小心,以免伤到自己或是相机!

网友B:
300V 杀菌没事,别放到板子上就行了。呵呵

网友:
多谢斑竹回复,触了几次也不感觉疼了,就是拆下来,装不上去了,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V 杀菌没事,别放到板子上就行了。呵呵

哈哈,触了几下感觉精神还爽了一点,也不感觉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触到你那里啊   像皮比较薄的地方是敏感点  正常的

这样子是不正常了 漏电了  看看是否哪里接地不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