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50不开机

楼主(2011-07-04):
神舟优雅HP550不开机,上电0.46左右,各个电压都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内存电压出来了,插内存和没插内存一样的电流,求助各位有没有电路图和BIOS程序,还望各位同行指教,谢谢急

网友:
电流那么底,感觉少了个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  应该要0.8电流。。。查下 时钟  复位

网友:
我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电压正常  那时钟呢?  复位呢  查清楚先

网友:
只能根据经验来说了,还是显卡,再就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