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修HP4416S不触发

楼主(2011-07-04):
接到同行拿来的进液HP4461S,据说上家修过。上电电流0.12A明显有短路。拆机,扑面而来的咖啡味道,闻着味道感觉咖啡挺正点的呵呵。拆开后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干掉的咖啡渍,一修的师傅真不厚道,也不洗干净再搞。洗板水狂洗一遍,然后丢到烤箱烤个几小时。
             开搞,IO没有供电,打阻值发现供电短路,去掉IO一样短,这个IO的供电是由一个51125的IC供的,拆掉51125一样短,没有再想,烧鸡大法伺候,不一会IO旁边的贴片电容冒烟了,去掉电容不短了,IC焊接上,3.3出来了,一按开关,扑哧~涛声依旧(扑哧音效是我发出的)。虽然知道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忍不住有些失望。认真目检,发现BIOS芯片7脚相连地方少了两个电阻,心中高兴了一下,到基地下了个图纸,发现一个10K一个0欧,补上电阻,嘿嘿~一按开关扑哧~仍然涛声依旧~日~。网上定了个IO,明天IO回来了再试一试。

网友:
被人动过手脚的机器 很费劲哦    实在不行换板吧

网友:
思路清晰...看懂了些..

网友:
感觉有点乱

网友:
掉件比较不好弄,看看还有掉的没

网友:
希望不大呀

网友:
恩,不好修丫!

网友:
感觉楼主直接就换IO有点草率吧!   还是靠的经验维修啊?

网友(点评):
要不咋叫瞎修呢

网友:
HP机器就是难修

网友:
换IO是草率了,呵呵,因为当时有其它的活,给人催的要死,没有时间慢慢查了。而且IO换上去也不行,这个机客户过几个钟就来个电话,我干脆和他说修不了了,还给他了。

网友:
肯定那儿氧化和掉件了!

网友:
不愿意去测试各信号的话,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楼上的进水的BIOS有问题的还少吧!你这更瞎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