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有怪毛病了

楼主(2011-07-04):
我的一台HP 台式机,19液晶显示器。最近出现这样的毛病:在网上看电视剧时,突然黑屏了。但是显示器内置的喇叭依然正常播放着声音。按鼠标,敲键盘依然黑屏。按下电源开关屏亮了一下马上就黑了。但是声音依然正常播放。昨天又不时的出现这种情况。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毛病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灯管开焊或插头松脱 接触不良 任一只灯管有前述现象都会引发保护电路启动 关闭灯管高压电路

网友:
高压故障,灯管老化寿命快到了或者高压板问题

网友:
如本身不是维修的最好送修!

网友:
高压板或屏灯管,,,

网友:
果断灯管问题,不解释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问题,或者高压板没有给产生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