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3820 不触发

楼主(2011-07-04):
待机0。01  南桥晶振起震 开关有3。3V  测的各个电感上都无电压 但是主供电IC 测得有两个3。3V 三个5V 一个19V 我想那三个3。3V应该是3V 5V的开启信号 有没仁兄知道这个机子待机时电感上有没3.3V 和5V的吗  或者知道哦这个是什么型号的IC 跟PDF

或者这个机子的图纸 版号为JM31-CP

网友:
我一看到这种芯片就头痛   你找你那个机子的图纸   就可以看到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玩躲猫猫   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一般触发后才出的,一般开机触发脚有电压,南桥起振,再看下,IO有没起振,有基本上就是触发后才出那个主3,5V的,查触发条件吧,别走弯路

网友:
如楼主上面的  那个芯片能用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ACER有的机器是要按开关才出3V.5V的.

网友:
EC工作正常吗

网友:
3、5V不管是待机还是开机以后产生、你只要按了开机键没有3、、5V那么你就要检修他了

网友:
找那个本本的图纸来看那个芯片的位号就应该可以是什么型号的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IC是RT8223  开机后电感才有3.3V 5V 的 不过插电就输出3.3v5V的待机。。现在机器查到有开关3.3V正常 南桥晶振起震 ACOK信号有  换了IO根南桥 还是无触发 没有图纸 线路好难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