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明基DLP投影机右上角头像模糊

楼主(2011-07-04):
朋友拿台明基CP125机器,开始电源接口快了,换了个电源插口,开机都正常了,后来发现上部分模糊的很,下面都正常很清晰,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问题啊,机器是DLP的,我看了下色轮都很干净,这东西高精密产品不敢乱动,所以先上来请教个位大侠,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只有一部份模糊一般不会是色轮的问题,色轮是分光用的,要是有问题应该是颜色不正,看看DMD或者投影镜头是不是有问题了,发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谢谢大家,谢谢楼上好心朋友的指点,我镜头拆开看了下,是里面的镜片移位了,我从新装好了就OK了
谢谢了

网友:
嗯 这个情我也遇到过的 是镜头里的镜片位移了

网友(2014-04-11):
我的明基w1070的机子,出现左边清楚,右边模糊的情况,看起来和你的CP125差不多,我拆开看了看,发现镜头挺复杂,没敢拆,你的CP125好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