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D 一开机就把3. 5V拉低了

楼主(2011-07-04):
手中有一块F9D的主板,待机正常,量主板没有明显短路,能开机,但是开机以后5V就被拉低到3.9V ,3.3V就被拉低到2.5V,很是不解,初了CPU 供电没有之外,其余供电都正常。底下LED灯第3个和第5个一直狂闪。不知道该怎么搞了。求解。

网友:
CPU供电修起来先

网友:
3.5V 都不正常,修CPU供电就能好吗?

网友:
修好了,是一个升压二极管坏了,还有一个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3    5  V 都不正常    有其他电压?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是开机后3 5V不正常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