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500通病之,不是电源口惹的祸`

楼主(2011-07-04):
SL500进些天遇到几个都不是以前的暗屏了,而是电源口坏。
说下客户送来一台SL500和400一样,说电源口坏了,见怪不怪给换了,上电,电流为0.12,电流微小,查供电3V 5V 正常 南桥也有供电,内存和显卡没有供电,CPU也没有,南桥IBM的,不知道和它有没有关系,求个思路``

我的终级思路就是先南后北。别见笑`

网友:
晕,先把供电修好再说吧

网友:
l老兄你运气太 好了  这个事情没有看过.....你咋不用电池试试呢。。

网友:
这个招数,不应该是终极思路。板子会被 就此终结。 终结思路

网友:
供电都不全,主要检修供电,其它楼主别想

网友:
这个也能说是通病????

网友:
既然可以上电,那就查转换信号吧,从S3 和S5查起

网友:
照这样的终极维修思路,有几个机器能从你手底下活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