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1-07-04):
今天收到一块映泰GF-7050-M2的主板,故障是不跑码,待机情况下桥发热,和1117,网卡和声卡都拿下来了还是一样。是南北桥一起的,PCIA14对地只有可怜的0.06。都不知是那里的问题,。会不会是桥的问题。还有桥供电有1.2V,但是断电的情况下那个电感是对地的:000,上电有1.2V

网友:
有IO的话,也拆下来看看,如果PCIA14还是只有0.06的话,估计桥已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那一部分模块已经短路了

网友:
南桥坏了   换个试试看看

网友:
没有IO的,也没有时钟的,也许是桥的问题吧,但我不会同老板讲的,就算讲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明天直接说搞不了

网友:
应该与南桥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
桥一般就挂了,你看CMOS针中间的对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一般就挂了,你看CMOS针中间的对地多少。

无穷大的,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对,CMOS跳线中间脚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