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SLP_S3#信号

楼主(2011-07-04):
今天接到一块梅捷主板,故障现象就是反复上电:几秒后又断电,等下又自动通电,强制开机,测得各组电压都正常,但是不跑码,测得IO各引脚都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就是SLP_S3#这个引脚,此脚电压在3.3V-0V之间跳变,当为0V时,主板断电,当为3.3V时,主板又通电,我把此脚悬空,发现主机不再反复上电,断电,但是焊盘上的电压还是在3.3V-0V之间跳变,跑线发现此信号经过一过孔后直接通往南桥,由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SLP_S3#信号有没有通往其它芯片,还是此现象是否就是南桥的问题引起的?请高手来答解一下。

网友:
SLP_S3# 是南桥给IO的。。开机后持续3.3V

网友:
问题就在这里,我把此信号往IO的引脚断开后,主板不再断电了,但是测此信号还是在3.3V-0V之间变化,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此信号还通往那些芯片,如果不是其它芯片拉低此信号的话,那百分之百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slp_s3#一般都是南桥发出的  你看内存的供电正常不?有的板子不开机内存也有供电的 跟slp_s3#有关联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我不是很清楚 我修的笔记本里面这个信号SB只到EC/IO

网友:
还是找SLP_S3#的相关线路吧,先确定相连的元器件.

网友:
你把SLP_S3这个线断开还跳变 应该是南桥问题 和IO无关

网友:
CPU,内存,桥供电,总线电压都正常的,就是SLP_S3#这个信号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