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们有这个上网本的电路图,I20MC 3.0的

楼主(2011-07-04):
见电路板正反图,现在这个本子开头小板上的一个管子烧了,现在触发没有反应,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怎么着手修,多帮忙

使用的是winbond w83l951adg, 我下了这个芯片的pdf,不过不知道哪个是连接开关的刚才找了一个明基的s73,看到6脚是pwrbtN#,不过不知道是通过什么连接到开关的

网友:
上网本的主板这么大?

网友:
我在淘宝上看了下图片,好像是和仿sony s30 的差不多,有没有这类的通用的图纸啊,参考一下

网友:
由于开关板坏了,现在我想知道开关板与主板接口处哪一个触点为开关触点,没有电路图,感觉有些难,我翻看了KB的pdf,参照s73的图纸,看到是KB的6脚连接pwrbtN#,不过6脚跑线路到开关处,就不会跑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怎么很熟悉呢!

网友:
你把烧的那个管的地方标出来,什么型号还能看出来吗?

网友:
那位兄弟有,我也需要

网友:
烧的管子在开关板上,开关板我没有上。
3v 5V产生芯片为tps51120 ,现测得tps51120 19脚 21脚分别为3V 5V,4脚为1.99V,9脚为18.8V,10脚5V;
w83l951的23脚没有3.3V
是不是Tps51120的9脚和10脚的电压不正常啊,9脚应该为5V,10脚应该为3.3V?

网友:
现tps51120的12脚 29脚电压为0.83V

网友:
请各位帮助分析一下,由于这个芯片的原理不是很明白,而且没有电路图,修起来感觉挺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