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DV7-1270US机器屏不显,外显正常,换显卡无果求解

楼主(2011-07-04):
前些天接了一台HP DV7-1270US,客户反应屏不显,但接外显可以使用,但用一阵会死机了(用另外的硬盘做了个系统不死机了,这个是系统问题),拆机是仁宝的JAKOO LA-4083P,手头只有JAKOO LA-4082P图纸,好像是一样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测显卡所有的供电正常,屏接口打值正常,屏供电没有,背光开户信号也没出来,屏也拆过插过屏线,并且屏线没有断线,加焊显卡无果,订一个新的换上去也不行,还是老样子,查了下图纸些机显卡有个ROM芯片,AT24C02N-10SU-2.7_SO8,好像一般机器没有挂BIOS芯片的,这个会不是这个芯片资料出错引起的呢??谁有这个板子,可以帮忙读取里面的资料给我试刷一下看会不会好,谢谢!!!屏供电的开启信号ENAVDD是由显卡直接发出,但测得此电压为0,而背光的开启信号BKOFF#由显卡发出的ENABLT信号经EC转发出来改名为BKOFF#(不知道分析对不对),查ENABLT为0V,两个开启信号都发不出来,不知道是显卡条件不足还是其它外围因素影响

补充内容 (2011-7-21 09:30):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主板的屏线接口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你看显卡给屏供电信号有没有出来呀!  那个东西我不知道叫什么.  我看有点场管..是不是那个坏了..

网友A:
屏供电没有查屏供电啊,ROM有神马用。。。

网友:
楼主 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了吗

网友:
觉得先把屏供电开关电压修出来再考虑其它

网友:
外接都显了,刷BIOS 也没用啊。

网友:
换根屏线就好了

网友B:
是吗?你有修过这一样的??屏线我测过没断线啊,会是它吗????

网友:
先换一下吧!如果有配件就先试一下!之后在看屏的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吗?你有修过这一样的??屏线我测过没断线啊,会是它吗????

我前几天刚修了一个DV4的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刚修了一个DV4的换了就好

屏线已经换过了,但还是一样

网友D:
先  搞一个屏供电  开启信号看看 什么状况
如果OK  就不用麻烦了
这两个比换屏线还实际点

网友E:
要不你先点下那个屏看看

网友F:
找个驱动板刷个程序看看你的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  搞一个屏供电  开启信号看看 什么状况
如果OK  就不用麻烦了
这两个比换屏线还实际点

直接接通屏供电,只是青屏,也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驱动板刷个程序看看你的屏是否是好的

屏已经试过了,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不你先点下那个屏看看

屏没问题,换一个也是一样子

网友G: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很期待结果,顺便问下DAC BRIG信号是不是背光的反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没问题,换一个也是一样子

用外接高压点亮屏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的怎么样了,很期待结果,顺便问下DAC BRIG信号是不是背光的反馈信号

板子还没有修好,换一块板试试,DAC BRIG信号我也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没有查屏供电啊,ROM有神马用。。。

没错,供电不出刷了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通屏供电,只是青屏,也没有背光

屏供电  搞了
高压开启信号也搞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高压板点亮也是暗屏的,

那你量了几组信号线有没1点几的信号电压啊..有的话你在换个屏或者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