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烦,接了两台SONY都没搞定,求助经验和BIOS

楼主(2011-07-04):
一台PCG61212T  I3350 PM55的NB ,216-0774007的显卡, 初接该机,电流2.0左右跳变,感觉正常,就是不显,大喜,以为是显卡,加焊,涛声依旧,发现电流不停1.5-2.0跳变,以为是NB虚焊,加焊无果,换NB,不1.4-2.0反复跳变了,但到,2.0还是不显,晕,难道是显卡芯片问题,换了新的显卡,还是2.0晕
       到基地下了一个4M的BIOS刷了,依旧,原BIOS是2M的,我换了4M的芯片,电路图也找不到,
        有修过该机的朋友麻烦不吝赐教,不胜感激,或手上有该本BIOS的请传一个,淘宝交易也行。谢谢
    QQ 916612661   TEL 18980855581

网友:
忘了附上板号了 ,板号是:M960_MP_MB   MBX-224 REV 1.1

网友:
楼主修板子纯经验啊  哈哈

网友(点评):
该板太新,打阻值卡都没,时钟,电压正常,没有图纸,也没CPU带灯测试座,只有下次接PM55的研究了,

网友:
还不如焊一下CPU

网友:
楼主 ,原2M的BIOS 你刷4M 的没用啊。

网友:
时钟,复位,供电,全OK?

网友:
上接不显.有没有注意过那个屏选择开关.

网友:
基地发的是4M的BIOS难道用2M的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