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LXM-WL19BH 画面拉丝抖动

楼主(2011-07-04):
下午去某客户家安装无线路由器
碰见一显示器
联想LXM-WL19BH
通电后画面出现拉丝并且抖动的很厉害···基本找不见鼠标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因该如何着手
谢谢

补充内容 (2011-7-7 11:41):
额多谢各位高手指点······
现在显示器的情况为白屏了····因为插反过一次屏线
哈哈

网友A:
个人认为故障集中在驱动板上,以前有碰到过,加焊主芯片OK的

网友:
查看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还有驱动板主芯片程序错误,

网友:
、屏本身、屏线、电源等都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要拆开查一下

网友:
嗯··拆开过··弄了下屏线以为是接触不良什么的
屏背后的插头向里推了一下··画面稳定了··稍微动下屏幕又会抖动拉丝但没有拆开前严重··
悲剧的是··上玻璃胶的时候把屏线插反了···
现在屏幕一直都只亮灯管···没有画面···
开机LOGO都没有了···
HELP···········顺便说下···显示器现在公司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故障集中在驱动板上,以前有碰到过,加焊主芯片OK的

驱动板上·· 有一块像IO一样的芯片··
加焊这个有效果么?

网友:
屏有干扰或都抖动的一般有以下和种引起。1.屏线接触不良。 2.图像处理芯片虚焊。3.驱动板跟屏供电电压不稳定用示波器看会有波纹(一般是电容不良)。4.屏本身不良。

网友(点评):
哇晒··版主都来捧场···小弟万分荣幸

网友:
你确定主板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插反可能会烧屏的啊。。。。

网友:
 事情搞大条了·····

呵呵···

正在检查驱动板···· 无配件代换···苦恼中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B:
先用好板点一下屏吧 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好板点一下屏吧 看屏有没有问题

资源确实很匮乏···找不到能接这种屏线的板

网友B:
没有通用驱动板吗

网友C:
画面拉丝抖动 是灯管接头打火呀

网友:
为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通用驱动板吗

呵呵··小县城没有什么专业工具的
一双手+万用表+8元钱的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面拉丝抖动 是灯管接头打火呀

呵呵···
现在是白屏了·····
而且无法确认屏的好坏

网友:
先查400v主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先清洗屏线接口再试试看。灯管打火一般电路会保护黑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