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1S花屏

楼主(2011-07-04):
一台ASUS X81S花屏,就是屏上有竖杠杠,这是显卡GPU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呢?
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重植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大点 当然可以先外接或换个屏试下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显卡,验证看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 先加汗显卡

网友:
先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