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压器的代换

楼主(2011-07-04):
请问大家,液晶显示器的高压变压器可以代换吗?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就该高压板,没得修了?

网友:
换新高压板用起来放心   再说高压的故障不一定是高压包坏  也可能是其他的零件坏

网友:
不应该吧,应该同大小可以代换吧。。

网友:
当然可以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