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怎么 烧机 啊 烧机法

楼主(2011-07-04):
笔记本怎么 烧机 啊  烧机法  看别人烧机就能很快的排除 短路地方  我想请问大家 烧机怎么烧啊 指点 指点 比如说 我的  系统3v  5v  3v短路了   是后级短路了 请问怎么烧哦

网友:
这个电压能否 调到 1.5左右 电流调到最大行不

网友:
可调电源调到1A左右,电压调到3v左右,黑表(负极)笔接地,红表笔(正极)接短路的地方,大短就是这样,小短,电压一点点加上去

网友:
学习学习了,原来烧鸡大法是这样的,哈哈

网友:
額,這個我好像記得老師說用可調電源額,接到短路點上,電壓1.5V.電流最小,然後開始慢慢往上調電流,哪裡有發燙就哪裡短了。不過我沒試過,應為沒遇到過3V5V短路。

网友(2018-07-20):
也不要盲目烧鸡,仔细量一下 会有收获

网友:
跳低电压慢慢烧跳低电压慢慢烧跳低电压慢慢烧

网友(2022-12-07):
根据各支路的电压,不要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