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6屏摔破了

楼主(2011-07-04):
HP CQ516,笔记本重重地摔了一下,屏、光驱、ABCD壳全部损毁。测试了一下,主板、CPU、风扇、内存、键盘、硬盘竟然都是好的,外接能进系统。屏的话开机后有背光,无图像。像这种情况能订新屏吗?万一不能正常显示怎么办?请高手解答。补充:是LED屏。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啊

网友:
可以先订屏来换上看看还有哪里的故障,再修哪里那

网友:
做生意的  无所谓 就算屏定回来板子有问题  以后还可以出嘛  顺便提醒一下  惠普的屏接口位置特殊  别买来装不上

网友:
有道理,也确实需要备一些常见的屏。在淘宝卖家的提醒下,我也了解到HP机子的屏接口位置在右边,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