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死机

楼主(2011-07-04):
之前是进系统的时候 在XP滚动条时花屏 进不了系统  是集成的机器 所以准备做北桥的  但是最后没有做北桥
只是加焊了下时钟IC  测试了几天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今天突然放歌测试着  然后卡死了 关机了再进不了系统了
内存 硬盘都是没有问题 想重新安装系统也是死机 结果搞的没有系统了 最后把原来的备份恢复了 现在每次到XP滚动条滚动几下就死机了  请问现在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做下北桥了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是可以进安全模式的 不会死机  进PE也不会死机

网友:
那你看看是不是外设有问题的啊

网友:
有哪位高手可否给点意见啊 有没有碰见过类似情况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啊 谢谢

网友:
D630这个板子显卡最容易出问题吧!有时显卡出问题时就像你描述的一样。

网友:
把外界的设备 我记得SD卡坏了也有此情况

网友:
做个北桥看看吧 !

网友:
硬盘问题呢

网友:
是北桥有问题!~做一个

网友:
南桥虚焊或坏了会引起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