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苹果显示器

楼主(2011-07-04):
日本洋垃圾
DVI头
故障:插入440X的显卡,可以显示
PCI-E的显卡,不显示
很郁闷
灯都是一直的亮

网友:
你到百度搜索一下DVI,好象有2个版本的.

网友:
这两种应该通用吧,因为有几条线是用不上的

网友:
看一下这个,应该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