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宽屏为什么显示是方屏

楼主(2011-07-04):
戴尔宽屏为什么显示是方屏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分辨率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有故障了吧

网友:
如果是在开机就小屏,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有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啊

网友:
分辨率设置成1440X900

网友:
如果是 突发事件  就刷BIOS

网友:
重新下个驱动装上,有时候,不是原装驱动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