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3.3V待机电压 检查为ISL6506坏 请问代换

楼主(2011-07-04):
升技945   插上电源无3.3V待机电压   测PCI A14脚对地无短路  找遍全板没有1117  1084稳压管  后来从A14跑线 发现到了个复合型场管  场管接到另一个芯片ISL6506
请问下大家有代换的吗  实在找不到一样的了

网友:
这个八角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待用的我是没有发现啊。谁知道可以的说↑

网友:
把条件查清楚了在考虑吧,因为你也没备料

网友:
没有替换的你可以用一个1117飞线改一个出来看能不能用

网友:
有代换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