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用以个小时左右掉电保护

楼主(2011-07-04):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 华硕x81s说用着用着 就掉电  拆开机器看版号是a8e   先测量+3V和+5V电感 发现没有电压着两个电压是由TPS51020发出的  在测tps1020的22pin时有1.几V电压  发现被拉低了在看 在看+5VAO后继通过U8102转换出+3VAO在测U8102的5pin时有0.6的电压  拆点U8102 发现+5VAO有9V电压  发现时后继+3VAO有问题  +3VAO经过JP8101成+3VA 断开 JP8101+5V出来了  看来问题找到了  在查+3VA通过L3000给EC供电 查点位图找到L3OOO在断开   发现故障依旧  排除EC   在看图纸+3VA通过D2000出来+VCC RTC  开点位图拆掉 D2OOO +3V +5V 都出来了  在测D2OO0没有坏  焊是摘掉C2003机器成功触发  (文采不行)

网友:
楼主,这是用一个小时就掉电的维修吗?

网友:
文采不好啊

网友:
我想知道,+3VA去的地方多达35个,LZ怎么速度找到是这+VCC RTC 的。别告诉我是一个一个找的

网友:
文不对题   求解释

网友:
师傅指点  没有一个一个去查  就查了上面两个就出来了

网友:
开玩笑,在我们军哥英明神武的指导下,,小菜  师弟好

网友:
你怎么知道我呢

网友:
有图有真相,还是有点图和图纸好啊

网友:
到底是不触发还是掉电啊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也能查出来,神

网友(2011-08-26):
我也刚接一台X81S进系统偶尔掉电保护,不能触发,但完全断电后能开机进系统,重复之前的故障。有时候几分钟就掉电了。有时候1个多小时都没掉电。无从下手了。参考下楼主的,看能否修复。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晕!题目与内容不符,不过帖子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