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C410T主板冷机内存报警故障求助

楼主(2011-07-04):
有一块昂达RC410T主板冷机时插内存报警不跑码但反复开关机或插拔电源几次就可正常。试过很多内存故障依旧确定是主板问题,测量供电3.3V和内核电压1.8V正常,其它电压不知道在哪测就没有测量,试换过电源无果。内存插座附近电容已全部更换结果一样请问故障能出在哪个部位

网友:
BIOS、 I/O、U座都有可能 呀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最大,空焊了

网友:
0.9V 参考电压啊。那个地方的小电容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