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00SD电源,绿色线有3.7V,紫色线有5V,短接绿色线没有电压启动。

楼主(2011-07-04):
      客户直接拿电源来送修,说比较贵,想修好,我就接下来了。拆开初步检测,保险丝烧断,桥堆烧短路,再量各开关管,肖特基二极管没有短路,换保险和桥堆后上电测试绿色线有3.7V,紫色线有5V。以为问题就这么简单吧,心里一喜!用镊子短接绿色线风扇没有启动,心里一凉!再量12V,3.3V全没有电压输出。后再仔细检查了一遍都找不到坏的零件。本人没有学过电源维修,也没有这方便的经验,都是地毯式检查电阻、二极管等。在此希望各位兄弟给个维修的思路。修不出来,信誉不好啊。在此多谢了!

     经再次检测KA7500,12#供电输入有12V,14#有5V,8#和11#有2V,4#为高电平,短接绿色线后测量4#还是高电平,直接将4#短路,风扇转动。这说明是什么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1-7-5 10:30):
此电源已经修复,是339芯片的问题,换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11-7-5 18:07):
奇怪为何自己发的贴不可以编辑了。昨晚还是可以编辑一次的。

网友A:
300V正常 查494 12脚电压 查开关管 推动管  不行换494  339

网友:
查控制芯片

网友B:
不懂。没学过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没学过电源

其实,我也真没学过电源,都是摸索上路!

网友C:
在负载端得控制芯片看看坏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负载端得控制芯片看看坏了没?

不是说,已经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正常 查494 12脚电压 查开关管 推动管  不行换494  339

推动管在哪?说说型号标注 ,494 339如何辨别损坏?开关管,肖特基快速回复二极管是否可以在线测量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