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bt20 ,负像?或灰度不够?各位师傅帮看看。

楼主(2011-07-04):
菜单正常,字幕也正常(北京时间显示正常), 图像有点象负像(主要是黑的地方),三色也出来了,但好象有点不对,又象灰度不够一样(就象电脑显卡设最低颜色时一样,请各位师傅帮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一般是DC-DC转换电路出问题所导致

网友:
屏坏了  看看我的已经点过屏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先查屏线,虚焊,再不就T-CON板坏了.

网友:
平板大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的GAMMA灰度电压Vcom不正常。你拆开屏逻辑板看一下。如果有一个可调电阻,调整一下试试! 大多在逻辑板的左边。

网友:
我看像是数据板场存器虚焊了?

网友:
6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逻辑板里面的一个小IC坏了 不知道你的屏是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菜单真的是正常的,那就不是屏的问题,你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错了 字符是单色的 显示就正常了 我搞过两台使用奇美31.5寸的机子出现上面的故障(感觉和显卡没有安装好驱动的现象) 当时也是菜单显示正常 两个屏坏的都是逻辑板上GAMMA灰度处理IC  AS15-F

网友:
谢谢楼上诸位,是奇美屏v315b1-l01,点过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更换逻辑板上GAMMA灰度处理IC  AS15-G 肯定好

网友:
好像你比我还懒 我上图看看是否一样吧 看到AS15-G没有?

网友:
呵呵,不是懒 ,是等AS15-G到来(测25V等相关电压无,且该芯片热得烫手),换上后OK了。

网友:
你有编程器吗?可否帮忙把那个逻辑板上面的24C04(就是两个插座之间那个8脚存储器)的数据读出来发给我?

网友:
那就是芯片的问题 了、你们都用什么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