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跑20,别说桥虚焊

楼主(2011-07-04):
NFORCE6M-A V:3.0
AM2+HT2000
跑:FF-50-20,不动了,量电压:全OK,换了个4000+,也一样
尝试维修:
1:加焊:6100的
2:刷BIOS
3:换IO
均无效果
我要革命,索性直球,还是20,我哭了。我郁闷了,我伤心了,我无奈了,我悲哀了。。

神呀,救救我把

下午如果有空,我换个桥上去,*脏话*,我跟他铆上了。日不过他,不是弄家

网友:
{:soso__13987735662987810090_4:}CPU没问题吧

网友:
换个桥吧!我也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
换个试试吧 不行再发上来  不过我没换过 没价值

网友:
AM2的应该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也会出现的问题

网友:
实在没招了就换32.768!

网友:
呵呵,上次也碰到过AMD2的CPU坏的,不过内存,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
nf 芯片虚焊的多

网友:
原芯片植球未必有用
很多是核心合基板之间空焊,并不是基板和主板之间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桥被你加坏了啊。打下AD线看看有没短路的

网友:
测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不幸的事看来不只我一个人遇到呀

网友A:
换个32.768吧,不行的话还是换个桥吧

网友:
学习学习  我也不知道哎

chinachenhua -5 严禁灌水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座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32.768吧,不行的话还是换个桥吧

换过了啊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估计掉件或短线的可能性较大,细心看看,特别是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