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对于损坏的内存卡、或量产失败后不可以再量产u盘你能够起死回生吗?

楼主(2011-07-04):
对于很多损坏的内存卡、U盘,插入电脑后不能够认盘、无法格式化操作,你在用各种软件都无法修复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用组合软件方式来修复,基本上都可以全部修好“U盘硬件损坏除外”。下面我用一个实例展示修复一个金士顿2G内存卡的方法:首先用U万能低格工具HA-LLFTOOL.EXE”,一个万能的低格工具,支持硬盘、移动硬盘、内存卡、U盘等等存储设备;此版本为汉化版,方便使用。打开软件选中“USB”点下一步。
在界面中选低级格式化——格式化这个硬盘,这个过程时间较长要耐心图A
经过一段时间后完成,确定。图B

退出软件,重插USB读卡器看能否在电脑上格式化,如果还不行那么就请出第二个软件“SDFormatterv3.0SD Formatter 3.0支持SD/SDHC/SDXC cards,能够修复无法格式化,无法删除和可用空间为0的故障。修复的过程中不要拔下内存卡,否则可能会损坏内存卡。安装软件后界面
图C

现在SD Formatter 3.0测出内存卡1.87GB,点击Option在下拉菜单选ON  D

OK运行 图E:

回到主界面点Format F:

运行完成点确定 图G :

经过以上操作可以讲内存卡复活了,但还要走最后一步,重插USB读卡器,电脑要格式化 确定。 图H:

格式化开始 图I:

完成格式化,可以看到电脑认盘1.87G BJ:

至此全部修复完毕,谢谢支持!为了便于大家下载将两个软件一起压缩打包。

网友(点评):
只解决不认盘的,认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刚好有个4G的U盘,坏块太多,用量产软件格后只余下256M,不知可用这个软件修复?

网友A:
对于直接不认盘符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直接不认盘符的呢???

用HA-LLFTOOL.EXE低格软件,除了硬件损坏的,都可以认盘低格,功能强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哟  值得收藏

网友A:
对于系统不认盘的!低格工具也是认不到盘的!所以低格根本不行!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对应的量产工具试试!

网友:
相信是好东西,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系统不认盘的!低格工具也是认不到盘的!所以低格根本不行!最好的办法还是找对应的量产工具试试!

这个“HA-LLFTOOL.EXE”软件就是解决了重新量产后损坏的u盘可以低格,对于系统不认盘的内存卡、u盘都有强大的支持大部分可以认并可以低格。

网友:
谢了!正好自己有个!量产坏的!

网友:
谢谢,下载收藏起来,现在手上没有坏的

网友:
感谢楼主发的工具,手上刚好有张小卡坏的,系统不认,我试下看看能救不。

网友:
正好手头有十来个这样的U 盘,明天试下看好用不,好用奖分

网友:
要是早几天看到就好了 不过也不晚 先留着 谢谢楼主

网友:
   我们这边的经常接到一些不认盘的,但关键是、顾客是要里面的数据啊!!!一个U盘才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