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3661P快修

楼主(2011-07-04):
今天修了一块仁宝LA-3661P的板子。一插上电源接头,待机电流有0.03A,正常!再找到触发排针触发,电流跑到0.6A左右。就开始查所有电感的电压,正常!就再查LPC总线,没有跳变,接着查EC的工作条件,PCIRST,CPU的供电,时钟,复位,发现CPURST没有。结果查到MCH没有发出CPURST!又检查了一下MCH的工作条件、CPU到MCH的前段总线也正常,所以就判定MCH坏了,重做!

网友(点评):
楼主要是能上个图,说下你怎么检测的就好了!

网友:
什么是MCH啊

网友(点评):
这个是北桥呀

网友(点评):
好像是英文内存控制器的缩写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工厂修板的吧

网友:
好专业 好简洁啊

网友(点评):
图纸很多都是标MCH和ICH的,只是你没留意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明白了,希望楼主以后发帖是多用通俗名称吧,这样我们能更好的理解

并附上图。谢谢啊

网友C:
我修机重来没查过LPC总线,真是高手阿

网友(点评):
没波你没法查

网友:
楼主,这块片修得也太快了吧!!后面跟了好几个灌水的!!ICH南桥,MCH居然是北桥,,,总线的跳变信号,楼主拿哪样的示波器测的!!!怎么能顺速找到总线的引脚!!!

网友D:
楼主说的 太简洁了

网友E:
从楼主说的CPUREST没发出,可以判断MCH代表SB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说的CPUREST没发出,可以判断MCH代表SB南桥

MCH代表SB南桥??

ICH=SB=南桥把?

老楼一定是个干练的修家

我们一般都要刷完BIOS,换完EC
修了半天以后,再杀北桥哟

网友:
思路非常明确快速,佩服

网友:
速递员,,好不错,,

网友:
MCH是北桥,ICH是南桥!看来这位仁兄没有学过理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是工厂修板的吧

呵呵,不是!这个是公司统的货!仁兄咋这样认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说的CPUREST没发出,可以判断MCH代表SB南桥

仁兄,是N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 太简洁了

呵呵,没办法,能力有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机重来没查过LPC总线,真是高手阿

没办法,新手嘛,只有一步一步的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说的CPUREST没发出,可以判断MCH代表SB南桥

MCH是内存控制总线,指的是北桥!

网友:
楼主是思路快,修起来不快吧?除非点位图纸一应俱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