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9j显示器电源不输出

楼主(2011-07-04):
长城w9j显示器电源不输出,没有5V和12V,电源管理芯片是6脚的CM0565R芯片,换了还是一样,大电容有300V,光耦也换了,没有效果,还有什么会导致不输出啊,

网友:
CM0565R   一 电源IC 6脚启动电阻开路无输出 二 3脚电阻开路无输出 三 4脚电容漏电击穿无输出

网友:
另外 该电路有两只稳压管也有击穿短路造成无输出估障的

网友:
接地的取样电阻是否烧崩

网友(点评):
0565R电源集成块接地反馈取样集成在IC内部 外部不再需要接地取样电阻的

网友:
先得测测CM0565R各脚的电压多少大家才能有依据帮你呀.启动电阻/开关管等也要查一下哦.

网友:
1脚 是 310V ,  3和4脚是2V  5是空脚,,6脚是4V

网友:
4脚正常电压5v左右 3脚15v左右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负载,整流击穿也会造成保护无输出

网友:
负载我都一个一个量过了,没有短路,没有元器件坏的,明天再看看3,4两脚为什么低

网友:
1 加电量那俩个5v合12v,双2极管输端有电压没,一定要加电量,有时候管子软击窜,在擦光电偶合1。2脚是否有5v和3.3,有的是12v合5v,没有,在检查稳压ic,上的上篇和下篇电阻,是否正常,在不行是电源管理ic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