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板子

楼主(2011-07-04):
大家好 我这里一个杂牌945板子 接上电源待机时候 南桥就发烧 但是开机能进入系统 插U盘不认 还有就是板子不认串口硬盘 只认并口的 各位指点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补充一下 南桥始终是很烫的

网友:
集成网卡拆了先

网友:
看供电,网卡,声卡.

网友:
用手触摸网卡是否烫 一般先把网卡拆掉 再去触摸南桥。

网友:
网卡拆了还是不行

网友:
USB都不认了 十之八九SB坏了

网友:
放下电,进BIOS看是否关了U口,先软后硬,先南后北。另外弱弱的提醒一下,这是显示器专区,你发贴发过界了

网友:
呵呵 发错界了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