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进水被我修好了,哈哈。

楼主(2011-07-04):
我哥一朋友的T43笔记本,不小心进了些水,之后居然还插电开机,也能点亮,晕。断电后,就开不了机了。于是放了几个星期,再插电,还是不能开机,于是让我修,说时间长点没关系。今日拆解,测量电压,发现电源部分Q34的5678脚没有电压,心想该不是H8又出问题了吧,但测量H8的电源端,3m,5m都没电压,于是查图纸,3m,5m电压都是由u41产生,但U41处没有int16电压,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再测量U61,57脚电源端regin16居然没有电压,查找regin16,赶紧下载点位图,顺藤摸到D10,发现二极管3脚有电压,到U61的R422处,就没电压了。断电测量电阻,发现pcb连线已断。找了一个接触器的线圈,剪一截漆包线,小心地从D10处焊住,再用透明胶带粘住,尾部焊到R422处,通电,屏幕亮了,正常进xp。余下的问题是,拆的时候,没记螺丝的长短,现在望着一大堆螺丝发愁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做为业余选手对笔记本能有这么清晰的维修思路,实属不易。
楼主的那篇H8固件修复堪称经典。

网友:
不错 我们修道进水机的话就去烤箱里去烤几个小时 在修 !
不错啊!!

网友:
其实我对楼主的职业很感兴趣···

网友:
螺丝不应该会难倒楼主

网友:
不错 有点位图分析就方便

网友:
修笔记本就是有点位图好,方便。

网友:
t4系列的板子 进水断线很正常的 螺丝都是标长短的

网友:
这个情况在T4 T6里面算是个通病了吧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不简单,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的IBM的很容易短线

网友A:
很牛逼的呀,迅驰那些板子 好像进点水就断线

网友:
这一行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牛逼的呀,迅驰那些板子 好像进点水就断线

只知道进水后VCC3SW的线容易断

网友:
怎么看也有点老鸟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