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糾結的問題、

楼主(2011-07-04):
  今天組裝一台新電腦、 配置:主板:昂達G41、內存:金士頓2G、硬盤:希捷500G、CPU:E5400~~~

     裝好電腦後,一切都正常。心想幾百塊又賺到了,(*^__^*) 嘻嘻、麻煩的事開始來了,
     客戶拿走後,第二天打電話來說死機,阿?怎麼可能,都是全新的東西,怎麼會死機、是不是你沒操作好
?(.....).....那你明天把電腦拿過來吧。 電話掛了後,想了很久是不是哪裡沒裝好、怎麼會死機呢?、、、
   第二天一大早客戶就把電腦拿來了,試了下沒問題,從新裝了個系統又給客戶拿走了,下午客戶又打電話過來,說問題還是一樣。。。狂暈~~~~我說明天我上門幫你去看看,又說了很多好話,客戶才沒指責了。
   第三天我親自上門去看了,確實會死機,症狀是按鼠標右鍵按快了就卡死了,鼠標可以動,鍵盤燈會亮,但就是點不了桌面的圖標,要按重啟鍵才可以,跟客戶說好後,把電腦帶回來了。
   都是全新的東西,怎麼會這樣了,搞電腦行業以來,從來沒遇見過這麼古怪的問題。修又不能修,那就換吧。
   先幹了塊主板,裝好測試,按了幾下是好的,剛開始以為好了,就放那裡測,中午無聊就用那臺打遊戲,沒想到問題又出現了,而且還嚴重些了,直接黑屏。
   又幹CPU.內存,測了一下子,還是一樣的問題,我在幹電源,換了還是濤聲依舊,剩下的就剩機箱硬盤了,把主板拆出來看了下,機箱的銅柱沒打錯阿,怎麼會不行呢,在外面試,用了自己的硬盤專了個系統,這下可以了,測了一個小時,沒死機了,把板裝回去,又不行了,就剩下硬盤沒幹了,換了個全新的硬盤,裝個系統測,直到下班也沒出現那種狀況了。終於可以了。打了個電話給客戶要他第二天來拿。
    為什麼硬盤會引起這種問題呢?、
    真糾結。。o(︶︿︶)o

网友(点评):
就那个问题还搞那么长时间,亏你还搞维修的。

网友(点评):
很多兄弟猜楼主是台湾的,我看就不是,最少不是在台湾长大,而是地道的大陆人。

网友(点评):
呵呵,时间是有点长!~就这几样东西,需要一个个换么?

网友A:
樓主是哪裡人,台胞兄弟嗎?
硬盤用軟件測試有沒有問題啊?  找到硬盤的病因沒有?

网友B:
硬盘有坏道吗 坏道可能会影响

网友:
会的,我遇到到,硬盘的问题,半天一个动作。

网友C:
现在的硬盘就是差,我挨过几次了,新硬盘回来装不进系统,要么就是装进去就卡死,真是气人.

网友D:
这问题硬盘会引起,说来也巧,我遇见两次这样的问题也都是希捷硬盘...

网友:
肯定掃過啦,要是有壞道,我會說這是個糾結的問題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硬盘就是差,我挨过几次了,新硬盘回来装不进系统,要么就是装进去就卡死,真是气人.

希捷的硬盤怎麼會這樣呢?o(︶︿︶)o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硬盘会引起,说来也巧,我遇见两次这样的问题也都是希捷硬盘...

現在的東西都不行了,老牌子也開始做假的了,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是哪裡人,台胞兄弟嗎?
硬盤用軟件測試有沒有問題啊?  找到硬盤的病因沒有?

請問,台灣不是中國的麼?

幹嘛非得說台胞兄弟?我是中國人~~

网友(点评):
中國人!哈哈,我們都是中國人, 說實話,我有很多台灣朋友,都是做自動化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坏道吗 坏道可能会影响

掃了,沒一個壞道~~~~

网友E:
我不敢买希捷的硬盘了,坏了不下30个多了…………硬片好像没有问题,有时能用一下,用久了就“卡咔”响,大多数是2007年后生产的,现在看到希捷硬盘都怕了,广州好像没有维修中心,没过保的不知发给谁。

网友:
跟我之前装一台新机一样内存问题整了我一个星期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蓝屏什么的 问题多!

网友:
俺也用的希捷硬盘,不过很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樓主是哪裡人,台胞兄弟嗎?
硬盤用軟件測試有沒有問題啊?  找到硬盤的病因沒有?

牛B,你怎么知道楼主是台湾人的呢?百思不得其解啊,不会你也是吧,哈哈

网友:
可能是希捷的硬盘固件有问题,遇到过一次用工具检测试120G硬盘变成了2T 硬盘里的数据只能读不能写,而且速度超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B,你怎么知道楼主是台湾人的呢?百思不得其解啊,不会你也是吧,哈哈

我不是啊, 因為台灣人都用緐體字, 我是沒法,上一個做控制的論壇,版主是台灣的,只有用緐體字了

网友:
               很正常啊,有时候硬盘震动到了,都会有这个毛病的

网友:
硬盘有红绿快,肯定会导致主机变慢了

网友:
给你,你敢说你可以秒杀么?

每次休板都走那么多弯路,修好了又怎么样。

网友:
呵呵..又一个经验.以后要是遇到同样问题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真正纠结的机器是客户拿来店里死活开个一两天没出现问题,搬回去才出现。

网友:
我说呢,上次拿一个新的希捷的,装一键还原的时候装了好久,我用WD的装就很快,当时就觉得怪,希捷品牌比WD好啊,怎么会这么慢,

网友G:
硬盘有问题,是可以从磁头的声音听出来一些问线索的,故障时和正常时明显不一样。

网友:
哈哈  那就用 wd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纠结.......................

网友:
确实挺纠结的呢

网友:
硬盘有问题,肯定会的了,,,,,,如果是我,我直接干硬盘

网友H:
这么新机子就麻烦不断的机子倒是没碰到过,以前见过插上硬盘直接开不了机的情况,现在也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有问题,是可以从磁头的声音听出来一些问线索的,故障时和正常时明显不一样。

哥、那是全新的、请问新的东西买回来你可以装系统,MHDD也扫不出坏道,你会怀疑硬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么新机子就麻烦不断的机子倒是没碰到过,以前见过插上硬盘直接开不了机的情况,现在也没想明白。

那天我也遇到过,奔3的板,,开始接本机上去,通电就断电了,像CPU短路一样,我换了个电源没事,装进机箱就有事了,后来什么都没接在试就可以,最后接硬盘就不可以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同事把那个硬盘放别的机子上可以点亮。但刚先生开机LGO就烧了,硬盘的一个芯片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