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PHILIPS 190CW MCU程序

楼主(2011-07-04):
如提 求好的PHILIPS 190CW MCU程序  机器电压 全正常 就是不出发开不了机 不通电

网友:
是bios资料吗?

网友:
190CWX,  这个X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液晶都是代工的把驱动板编号或图片发上来

网友:
190cw7 谢谢 有这个BIOS 资料吗 有麻烦传一份
驱动板的型号是715G1767-1
写了一个日期 2006-3-1

网友:
可能给MCU供电的三端性能不良呢? 买个能替换的驱动板应该二十多块钱就能搞到吧。买来新的可以把MCU程序存下来,把坏机子刷了,看看能不能好。不好就换这块新的板子。也挺好。

网友A:
多谢大家 已经修好了 晶振坏掉了 换了就OK了  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家 已经修好了 晶振坏掉了 换了就OK了  晶振没有起振

晶振坏的多哦,很多人没注意这个,还得用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