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1-07-04):
优派VA1916W显示器一通电,电源指示灯(红灯)一闪一闪滴,也关了不机,请问是驱动板还是电源板故障呀

网友(点评):
先测电,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驱动板问题哦.接个信号看还闪红灯不?

网友:
测下5V电压再判断呀!电源可能性大!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5V供电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先测5V,和12V吧。软击穿也是有可能的哦!

网友:
像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看下驱动板上ZCP中间的脚,有1.8V没有?可能用1117-1 .8代换。。不过要稍改一下

网友:
可以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可以先尝试加焊MCU

网友:
不管了,更换了电源板后OK

网友:
80%的可能性在电源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