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看看对短路的理解

楼主(2011-07-04):
    由于理论学的多,实践少,我老是在短路问题上纠结,我现在想请教大神,如果一个滤波电容短路了,那么在这条电路中,别的元件会有什么表现,是有电压,还是没电压呢,还有是测一个元件对地阻值不正常,但元件又没有问题,如何查出前面或者后续电路哪个元件短路,求好办法,少用烧机,因为新手伤不起。。

网友:
都短路了,还有电压?当然没有,还是滤波的,一脚都接地短路了,那来电压

网友:
1.如果一个滤波电容短路了,那么在这条电路中,与它并联的其它元件会没电压。
2.一个元件对地阻值不正常,但这个本身元件又没有问题,可以采用开路法逐一确定前面或者后续电路哪个元件短路。还有要合理地使用烧机,因为它在很多时候简单快速。
唉,兄弟,你这叫什么“理论学的多”呀,电路基础学懂了,不会问这两个问题的!

网友:
知道max1999工作原理个算啊,呵呵

网友:
先谢谢楼上两位师傅指点,新手,天天看电路图,但很多问题不明白,而且看师傅们修主板和所学的理论又不符,所以问的问题有点白,希望师傅们不要见怪

网友(2015-11-11):
咋会问这种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