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内存Q管子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如图所示

故障为内存电压偏高,

测得的类似于mos管的东西,符号Q,两个Q的管子上面标志位NIKOS P45N02LDG VEP 16771

请问高手这个是什么管子?(如图所示)

可以用NIKOS P75N02LDG代换?我查到的资料NIKOS P45N02LDG VEP 16771是45A,20V的意思,可以用NIKOS P75N02LDG,75A 20V代换?

网友(点评):
可以带换

网友:
补充下:NIKOS P45N02LDG VEP 16771管子坏掉后,我用了2个MOS管子装上去加电,直接击穿,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管子,希望知道的人指导下,谢谢!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啊。是不是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啊。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下附近有没有八条脚的如9214、9202、W83之类的,把这也更换即可吧

网友:
可以用NIKOS P75N02LDG代换?我查到的资料NIKOS P45N02LDG VEP 16771是45A,20V的意思,可以用NIKOS P75N02LDG,75A 20V代换?

网友:
普通场管就行                估计不是那的事

网友:
把管子拆掉后。再量量G极阻值 看控制芯片有问题没

网友B:
估计内存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你先测下这个管的对地阻值,让后测它的各脚的电压,主板上一般沟道相同都能代换的。

网友:
可以带的 60T 70T 85T 都可以带的

网友:
11A和243的贴片电阻计算是多少?11A测量是89   243测得是697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问题应该就在这里,只是我不会计算,请问测得的这组数据有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一起换应该能解决

网友:
75A是它的最大值,当然可以代换了,你再换一个,再击穿就检测它的G极连接的元件,也就是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啊。是不是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坏的啊。换个试试

换了还是一样,内存供电2.8V,求维修思路

网友C:
会烧管这个挺纳闷的,你用的啥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烧管这个挺纳闷的,你用的啥MOS管?

就是普通的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内存供电电路有短路!

测内存对地阻值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