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芯片PS51020的工作原理或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1-07-05):
请教51020的工作原理或工作条件是什么?最近修了2块板都是51120的问题,在论坛里没找到,现向各位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图呢?没图怎么分析

网友:
自己下个PDF看看,看不懂了再发上来看看

网友:
看说明:http://wenku.baidu.com/view/f12506e3524de518974b7d05.html

网友:
有时间去下个PDF,谢谢。不过这两天发现,51020无论是本身有问题,还是22脚被拉低都有发烫的表现的。

网友:
你要看用在什么板上,有些是上电以后才有3 5V,有些是待机就有,你要说得具体一些才好帮你

网友:
楼主有可以找一下这个芯片的内部资料,我手上也 有,如果你搜不到,我也可以帮帮你的

网友:
有没有PS51020图纸啊,急

网友:
你找华硕的图,多的是……

网友:
供电脚 开关脚 自举段 REF 就这么些

网友(2011-08-12):
TPS 51120 PDF 很好找的